装不进去系统

楼主(2012-07-31):
x2 250 2g内存 wd500g的新电脑,装机去系统,不定时的就黑屏,在重装,正常一会,黑屏,不断重启!!换个硬盘好了

大家分析一下硬盘会是什么故障呢,没有坏道的!!

网友:
硬盘是翻新的吧?

网友:
电源问题的概率高!

网友:
重新分个区试试

网友:
你标题说装不进系统,但是你又说重装了都好一会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哦,表达清楚

网友A:
重新分区,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用“MHDD”擦除一下,再不行就跑SF吧。

网友:
分区之后再重装,不行的话就硬盘的问题,或者说放到别人的主机上看看

网友:
买到翻新盘了

网友:
换个硬盘好了就直接给客户换

网友:
这种现象主板的几率大吧、硬盘  难以置信、、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能装进去系统。有时启动不开。别的硬盘可以,低格了一下,测试没有问题,
暂时解决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用“MHDD”擦除一下,再不行就跑SF吧。

什么是SF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SF呢!

SF就是SelfScan

网友:
硬盘格式下,,,

网友(2013-05-16):
我也遇到过  是索尼的  原装W7系统  装不进去别的系统  他的硬盘  装我的硬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