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液晶电视开机出现花屏有横线乱窜过一会白屏

楼主(2012-07-31):
创维26液晶电视开机出现花屏有横线乱窜过一会白屏
电源板和数据板上各处电压基本正常,屏上的长条电路板上有MAX1518和NIKOS P2003BVG芯片,本来是测量一下各处电压的,红表笔碰到电感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的地方图像好了。
接下来开关都是正常的,把电感和二极管,电容都加焊了。
想晚上放一下,看看。第二天早上一开又花屏了,插一会电再看,竟然又正常了。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是电感漏电吗,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如果是电感的问题能否确定就是我表笔碰到的那2个电容呢,不知道参数,从其它屏上拆同样体积同样颜色的电容换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