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2-07-31):
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连上电脑显示飞利浦LOG,然后显示无信号,VGA和DVI接口都一样,开关键正常,其它按键没反应,电源板供电正常,本来打算直接更换驱动板,但接面板控制开机不太好接,只能修,但找不到驱动板上问题所在,高手解答下会是哪块问题呢?不会是那个控制芯片吧?

网友:
三基色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的液晶显示器也是一样的病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也不知道。难道要刷数据?

网友:
用点屏工具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2-09-10):
同样有个三星的显示器是这问题,有没有高手来讲讲啊

网友:
刷程序。    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