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液晶显示器的主板,和杂牌的主板比较,对显示质量有本质的区别吗?

楼主(2012-07-31):
以前的CRT显示器主板直接关系分辨率、刷新率,对眼睛视力影响很大。现在名牌液晶显示器的主板和杂牌组装的主板比较,对显示质量有本质的区别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做工,还有清晰度,还是有区别的,用通用板,是最后的补救的办法

网友:
谢谢指点。对眼睛视力会有大的影响吗?如闪烁感、分辨率的。

网友:
肯定有区别。

色彩,亮度,清晰度,做工都不一样。

你把三星22的,改成通用板比较一下,和原装的效果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