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钳形电流表能不能测atx的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2012-07-31):
    假如我想测atx红色5V上的电流,用钳形电流表(交直流两用)能办到么?

网友:
钳形电流表,测量交流就夹在线上就可以了,原理是交流感应,直流没有感应,只能串联在直流电路中进行测量。

网友:
1楼真理。支持1楼。

网友:
直流电流可以用钳形表测。我想问的是atx工作时它输入出的电流会发生变化么?如果有,它的变化是否会对钳形的测量有影响么?

网友:
有直流钳形电流表?那就用2个钳形表,一个测交流端,一个测直流端就知道了啊.

网友:
如果是交直流两用钳表 可以测量直流的

网友A:
钳形万用表有两种,一种非接触电流档只能测交流,另一种交直流都可以。我经常用优立德UT203监测直流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直流一般是40毫安

网友:
这个不太准的。

网友:
钳形万用表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形万用表有两种,一种非接触电流档只能测交流,另一种交直流都可以。我经常用优立德UT203监测直流开关电 ...

直流钳表国产的灵度和精度都不够,一千以上的福禄克之类的才可靠

网友:
这个是不太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