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7寸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7-31):
一开机就白屏不显示

网友:
指示灯正常不? 正常的话查屏线,屏电路,你的问题是屏不工作
如果指示灯也没反应,连同驱动板一起查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5伏。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现在有了点思路了

网友:
你就不是修显示器的,干嘛费这个劲,提出的问题没给出什么信息,谁能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短了了,查屏

网友:
看下知识等什么颜色!换根屏线,要不就是驱动板或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