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96wd改通用高压板关机后白屏

楼主(2012-07-31):
联想L196WD开机几分钟后白屏,经检测,确定为高压部分故障(电源高压一体版)。改通用高压条后,关机白屏。后来改绿色提示灯信号为开关信号,关机后正常。请问:为什么原来开关控制不正常?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把开关和亮度调节搞错了啊

网友:
应该是搞错了
!!

网友:
绝对是搞错了,亮度调节和触发信号接反了!!!!!!!

网友:
一定是on/off开关接错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A:
补充:关机白屏,是关掉电脑,或不接VGA线后白屏。已经确认没接反。谢谢楼上的提示!

网友:
开机几分钟后白屏,经检测,确定为高压部分故障。

都白屏了。怎么还怀疑高压板坏呀。怎么修的机子。

网友:
写错了,是开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关机白屏,是关掉电脑,或不接VGA线后白屏。已经确认没接反。谢谢楼上的提示!

楼主确认没有接错,那就是有些驱动板开机时输出的开机控制信号为低电平,这时用通用高压板替代,就会造成背光常亮(即关机白屏现象),;这种情况偶尔也会遇到,只需要在驱动板的开机信号控制端和通用高压板的开机信号控制端加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
更正:“联想L196WD开机几分钟后白屏“应为:“联想L196WD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网友:
应该是开关信号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