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的 海信42寸电视坏了,表现为有时开机有声无图……

楼主(2012-07-31):
很厚的那种 冷机开比较好开,也就是关机一晚上,第二机早上一般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热机:比如刚用了1小时过1分钟再开,就是有声机图……咋办?上回叫人来修他取走了一块板子回去修了再拿来,没过几天又这样了,求解……

网友:
有元器件虚汗 或者是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A:
有声无图,说明伴音正常,重点查电源,及高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声无图,说明伴音正常,重点查电源,及高压电路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什么型号呀,行电路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呀,行电路有虚焊

型号未知,是一朋友的机器,他又叫上次那人来修了,不知修好没有,呵呵

网友:
应该是那里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