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逻辑板上有可调电阻是什么用途

楼主(2012-07-31):
很小的一个圆形可调电阻,液晶电视上也有,有的直接在保护的铁壳上有孔可以方便用螺丝刀调节,是什么作用。

网友:
可调电阻,是VREF调整电路,转动这个可调电阻,可以调整vref电压,对应的是屏的色彩变化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感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