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12-07-31):
       我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板是G317-LM开机听到几下连续的滴滴响声然后出现了这么一个显示上图为证请各位指点下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指认不到键盘鼠标之类的。。。如果是又是主板上的那个地方坏了导致开机出现这个介面呢?急。。先向各位言声谢谢。。。。不过记得指点详细点哦最好是看下有图也上传看下容易懂些!再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华硕的,刷了BIOS无果,怀疑是IO或者南桥,但都没有更换的料件。。。。

网友:
键盘没找到啊!这个英文也不认识?

网友:
鼠标键盘没有找到,时间日期不能设置

网友:
好像是设置更改,鼠标没找到,COMS设置错误 时间不对 键盘没找到 错误 停止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了或者被拨出

网友:
对台式没什么了解

网友:
这个故障论坛里面一大片,有方法的,自己 找找看

网友:
搜集方法,一个一个试,先软后硬,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没有检测到键盘嘛,怎么这个也不懂

网友:
如果是主板故障的,就进不了BIOS页面了,应该是BIOS没设置好

网友:
我浅浅的认为是键盘坏了吧?高手请解

网友:
键盘一插应该OK了哇

网友:
没有认到键盘

网友:
键盘没坏并确定插好了的话,建议换io试试

网友:
严重故障。系统死机了。查CHASSIS信号,连南桥和I/O的,我现象我碰的多呢,不是BIOS的问题的,

网友:
再次提醒,不是keyboard或mouse没有抓到,也不是什么CMOS没有设置的

网友:
IO 坏了,几个外接设备有问题都是连着IO的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

网友:
意思是改变了驱动配置,没有找到鼠标和键盘。可能是接口芯片坏了。但需要相应的检查。用USB接口的键盘和鼠标试下。

网友:
楼主的相机畸变可是不一般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等结果

网友:
先在CMOS里把键盘鼠标关掉 如果不行量一下鼠标键盘接口电压和阻值

网友:
鼠标键盘都找不到了,换个串口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