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交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平常用示波器都是测试直流底压信号,但是像显示器的高压交流电路(升压电路)的波型我就不知道怎么测试了,请教一下示波器要如何设置,我的示波器是用百兆,彩样率500MSa/s,   AREALT RDS2100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相同的,交流和直流波形一样的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
这示波器看着就是舒服,估计要几千大米吧!

网友:
这示波器不错楼住几千大洋

网友:
都相中这个示波器了,倒没人回答问题了哦。
和楼主同问,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啊

网友:
示波器不能测高压交流,要测的话可以靠近电感线圈进行测量,天津的韩老师在视频中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