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代工SL400 不触发

楼主(2012-07-31):
ASUS 代工SL400 不触发。。。。拿到此板。。。测。。。3v5v 待机电路  电感对地组织。5v对地组织 对地000。。去掉边上的电容。。3v和5v待机电压 正常 。。  待机电流  0。005  按开关。。到 0。010 。

测EC 141脚 。。3。3-0 正常 ,EC  64脚   3.3  没跳变。。。。。

请问这个  SL400 的板   AC_IN_OC#  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郁闷 到了。。。问题解决。。。此板修复。。。  由于 5V短路。。。拆掉了一个电容 CE8101 没装。。。。。装好后。。。触发。。。。真是大意了。

网友:
SL400 的板   AC_IN_OC#  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A:
少个电容不开机的很少见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机子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AC_IN_OC#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个电容不开机的很少见了

呵呵。。。。是啊。我以前拆了。。。都没装都可以。。。但这个机器就不行。。。。。太大意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差距还是很大啊

网友:
低电平有效、正常开机时为高电平、

网友B:
路过学习中我这还有一台ASUS F83T的机子有点难没图没思路
修好大电流
但是不触发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中我这还有一台ASUS F83T的机子有点难没图没思路
修好大电流
但是不触发了

查ACIN 有意外的惊喜哦/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低电平有效,楼主修好了就行,学习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路过又学到东西。。。。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个电容不开机的很少见了

你拆掉的是5V的那个待机电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