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主板卡开机第一画面求救

楼主(2012-07-31):
       同行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经检测USB两条数据线对地短路,南桥发烫厉害,此板南桥是NH82801GR,判定为南桥坏;订购南桥更换之后,可以开机但是卡在开机的第一画面,如图:

        因为南桥是刚换的,所以考虑刷下BIOS,但是在板子上面都没有找到此板的型号,想请问各位大侠这块板子是戴尔什么型号的,还有就是卡在这个画面应该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求思路……

网友:
希望你能刷一下BIOS 或则。。

网友:
桥没装好也会这样的。排除下外设。。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先看一下网卡有没有坏,有些雷击坏的南桥和网卡一起挂掉。

网友:
不懂,等答案

网友:
先排除一下外设,因为南桥是刚换的。

网友:
只要桥烤好了应该没问题,先确定你桥,再刷

网友:
电路板上面有版号的吧,根据版号去查什么机器的主板。

网友:
网卡也拆掉了,CPU和内存都换过好几遍了,还是这样子不行,想刷下BIOS但就是在板上没有找到型号,还有就是现在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南桥有没有种好了。

网友:
主板没有修好同行拿走了,又是一个未知的答案,我想可能是南桥自己没有种好吧!呵呵……

网友A(2016-02-10):
可能是南桥没有做好,可以拆除网卡外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南桥没有做好,可以拆除网卡外设看下。

这就是卡LOGO吧?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南桥没有做好,可以拆除网卡外设看下。

这就是卡LOGO。

网友:
以前遇到很多次了,都是换南桥就好。特别是GB的桥

网友:
桥的事吧遇到过G31 G41的卡logo除去外设换桥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像是档外设了 检查下网卡 声卡 USB  串口  有些主板声卡网卡坏了摘掉都不行的 一点要装回一个好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