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一体机MP156内屏不显 求助。。。

楼主(2012-07-31):
刚接一台POS一体机,型号:MP156,网上找到资料:POS一体机MP156

现像:开机能听到“的”的一声响(判断硬检已过)但屏不显;约过20秒后屏背光亮起,并且屏下方1/3处有一条横向蓝绿色亮线,高度约2像素。

由于第一次修一体机,不清楚构造,拆机,外壳原来是全金属制造,很重;里面发现和台式机差不多,有:液晶屏、高压板、笔记本硬盘、类似于台式机的主板(比台式机主板小一点点,结构差不多一样)、12V转ATX电源板,就这么多;
  看到主板上有一个VGA插头,于是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显示属性里面有双显设置,选择双显为:复制(内外显示同样画面),内置屏还是一样没显示,但有背光和亮线一条。 细观察,内置屏在开机(POWER ON)后处于黑屏,一直到XP系统的“欢迎更用”时背亮才亮起,同时屏下方1/3处有条约2PIX的横向蓝绿亮线,用手按触屏有反应。
  为确定是否屏坏,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屏是20PIN 单8,成功点亮,接电脑试屏显示一切正常(屏没有亮线!之前屏上显示的一条蓝绿亮线如何解释?难道显卡?);屏线是LVDS接口,直接从主板上的插针连到屏上。主板是集显的。
  现在不明白的是:主板是否存在着屏驱动板?还是直接从显卡(北桥输出LVDS信号?);现该如何修?是从VGA接口处加一块通用驱动板去把内置屏点亮呢?还是去如何去修好原来的显示?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教下如何去修吧。。。

网友:
有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急呀, 能告诉我主板上的 LVDS信号是从那里来的吗?
另一个方法把外显加一块通用驱动板把屏点起来用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