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865GV主板复位不走数,???请教

楼主(2012-07-31):
联想台式机主板865GV主板复位不走数,???请教    开始的时候是不加电,网卡烧了,摘除,还是不加电。抢起南桥烫,更换,加电了,但是复位不走数。IDE第一脚是5V PCI第15脚是3.3V但是用775的阻值卡测得复位只有零点几V。北桥稍微烫,。换了,但是还是不行,,,。,,没思路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联想865GV图纸 精英代工!

网友:
大侠们都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烦恼中。。。。。。865GV是用82801EB 的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