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利浦17寸液晶暗屏

楼主(2012-07-31):
   接一台飞利浦170C7液晶,开机亮下黑了(应该是暗屏,但我怎么看都看不见里面有图像)指示灯正常,跟客户报了高压灯管故障的价格,拆修测试灯管好的,测高压也没明显故障,5V,14V正常,换高压部分所有电容故障依旧。改了个高压故障依旧,拆开驱动板盖发现主芯片全是小强的便便腐蚀厉害,拆下来清洗过刮干净装回去故障依旧。。。。。没思路了,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查下按键开关行不?

网友:
换通用板点屏,一步步查

网友:
把按键清理下,灯管不亮时候能测试到灯管开启信号不

网友:
可以测试到一个 1.2 一个0.几的 因为没标注不知道那个是开启信号 我随便找了个类似的驱动板换了下 可以点亮高压 就是开关之类不能用估计是驱动板那个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