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M待机维修,史上最为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7-31):
刚接过机器  ,客户反映最后一次使用是插上电源不能开机,用电池能开机,当我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1几,明显有短路的迹象,于是拆机后仔细查看主板,发现MAX  8725E芯片有烧伤的痕迹,于是拆下换了一个上去,待机电流下来了0.014,可是不能开机,量公共端无电压,追至保护隔离电路那块,发现P沟道管子D级有电压,S级无电压,一量穿了,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换了个保险,终于可以开机了,装好机子之后开机试机,过了十几分钟自动关机了 ,又坏了,这次故障是,明明可调电源是19V,可是P沟道管子D级有25V,电压一直上升,换了电源接口也是一样。求解。

网友:
是不是表没电了,没电了测量也是错误的。不可能会自动升压啊?

网友:
还有这种怪事  LZ查到问题没有

网友:
等答案,楼主加油修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