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一看电影屏闪

楼主(2012-07-31):
G470原先进水不亮。修复后进系统不看电影,打游戏一切正常,一看电影屏就闪。解决办法。官网下载原装驱动。

网友:
我和几个同事都是用的g470  我这还没修到过呢  以后拿自己的开刀

网友:
还有华硕的插适配器花屏的有见过是显卡驱动问题的

网友:
奇奇怪怪的一些现象,
但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有时显卡过热,也会花,搞过一台联想SL400,看高清花屏,加硅脂无效,后来加了块导热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