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325没待机,望朋友指教。

楼主(2012-07-31):
康柏CQ325 版号:6050a2364501-mb-a03 hf。通电不触发。EC工作电压正常,晶振起振了有波形。BIOS测不到波形。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U519出生的5V 3V 是否 是待机就出生?U519 ⑴⑹电平是高电平起控吗?U519图纸上的型号是:RICH_RT8205EGQW_WQFN_24P  主板上是:DT=CF,望修到过的朋友指教下。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哦,都看不到怎么帮你。一般待机都有3  5V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开不了机 B+电压都没有不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查芯片的条件啦,有图纸还不好搞啊?

网友:
正如饼哥所说,你准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先换芯片试一下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一般这种情况最多,怪问题也多

网友:
这芯片好像是TPS51125
看下开启信号是哪里发出来的.正常是EC发的.
先刷个BIOS试下呢,.

网友:
51125可以代换的,可能用料不一样。

网友:
查查有没有35v

网友:
3V 5V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给出的数据太少了吧,13脚 1 6脚 都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不触发。还没头绪

网友(2012-09-05):
如果是RT8205的话插上电源就会有3 5V待机电压的,保护隔离电路正常,RT8205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就会有待机电压,16PIN 3PIN 13PIN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有待机,就是不上电。你能把你的BIOS发出来吗?谢了。

网友:
此机待机下BIOS没有波形 我的上有台摔过的机器能上电

网友(2012-10-15):
来个图纸好不,我现在需要呢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3V 5V是待机就有的了,你看下13PIN应该有4.5V,8PIN有3V ,17PIN有5V,再看看Q11是不是导通了没,没有的话查EC124PIN有没有发出开启。 我的是隔离保护没过没有+3VA  +5VA,正在头疼。

网友:
换芯片看一下吧

网友:
你好!
你先测量一下,各个芯片的电压/阻值/信号
看一下,是不是哪个信号没有正常发出来呀!
你出没有表达清楚呀!

网友:
也可以测试一下 待机芯片有工作条件试一试呀!

网友:
3V 5V待机就有的,有图纸吗,发份上来大家帮忙研究下

网友:
这款本子待机就有 3 5V。

网友(2012-11-24):
~~哪位有图纸上一份好吗,我手头这台不触发故障——没图纸不知道咋下手!!!

网友:
开关脚上有电没得嘛 有点话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