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雷击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31):
型号:HP541
故障:雷击,无待机
经测量发现待机3.3V和5V短路,KBC处3.3V短路,网卡芯片也短路。拆掉KBC后不短路了,待机正常了,触发到0.35V,测量CPU电压没出来。 测量发现南桥没有发出SLP_S3#_3R,主观判断应该是南桥损坏,换南桥后,还是一样。郁闷了!后发现拆掉CPU后CPU供电电感有1.5V电压,上上就没有了。这里纠结了很久,后来换了个CPU机器亮了,按上网卡芯片后,网卡打叹号,后来经测量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LAN_JCLK 网卡的第39PIN有电压1.05, R7019上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是由网卡芯片给南桥的。此处断线,飞线OK。进系统网卡不打叹号了。插网线可以上网了。此机器,耗时一天半才修好。
本人写的有点少哈,这个几天以前的机器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今天才有空来发个帖子。有误之处,敬请拍砖!

网友:
你修这个机器就是CPU换了吧,还有就是网卡到南桥断线。是吗?

网友(点评):
待机IC 南桥 KBC 网卡芯片 CPU

网友:
断线很麻烦的  不好查啊

网友:
呵呵  打个雷也把U打坏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这里是最纠结的,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换个CPU试试的

网友:
请问楼主:网卡芯片换了吗?

网友(点评):
换了,但是没好使,网卡打叹号。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判定KBC和网卡芯片都短路的?

网友(点评):
网卡和KBC外围的电容

网友:
取下CPU,按开关后,当CPU电感电压有1.5V左右的瞬间,电流是稳定在某个值不动还是会掉电?

网友(点评):
不掉电,0.24

网友:
网卡打叹号,楼主为什么不先检查网卡驱动是否正常安装?

看你的的级别都是正是维客了,应该知道先软件后硬件的道理,当然是我已经检测完了。

网友:
坏的真多啊 。楼主的技术那么高,

网友:
一天半,其实不光是赚钱的问题,提升比赚钱更重要吧

网友(点评):
哈哈,挑战自己。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去下CPU不上假负载,CPU电感上会有电压吗。

网友(点评):
上假负载了,忘记说了。嘿嘿

网友:
我今天才碰到一台索尼I5的让雷劈了HM55桥和网卡。

网友(点评):
有一次接个540 南北桥都短路,没修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还算坏得少的,修过坏得更多的,修得死的心都有了

是啊,修的时候比较郁闷!!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刚好碰到一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