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屏

楼主(2012-07-31):
惠普Mini1000 上网本 用他的屏点机子,开始灰屏后面就正常显示,但屏跳,换新屏全是暗屏的,一样的牌子都是一样的 LED的10.1的屏 急急  忘指点

网友:
忘记了  屏线也换过新的一样的

网友:
不应该呀

网友:
是不是屏不对啊

网友:
胆确实是这样的  第一次 遇到 这种情况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有没有试下

网友:
小上网本 没有外界接口   接他的原屏能亮  就是屏闪 换的屏 就暗屏 不闪 系统一样的进没有问题

网友A:
查一下 板上屏接口的 供电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B:
那款屏后面你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 不行你调换下密码芯片, 8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款屏后面你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 不行你调换下密码芯片, 8个脚的

换过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板上屏接口的 供电  应该是供电问题

供电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码片程序不一样

网友:
如果说换了号多屏还是一样  建议做北桥试试

网友:
看图纸查了吗

网友:
正在查 屏 控制信号  看改一个 可以亮屏不

网友:
现在屏好了  差1个控制信号 原屏的5脚6脚是相连的  换的屏  5脚6脚 是断开的   2个脚相连就OK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小型号有区别哦

网友:
升压了没有?

网友:
他的,是谁的?
还是板子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