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31):
     接一台联想SL410K  笔记本独显的  接上电源时电流直接到0.63 南桥烫手  3.3V  5V 正常! 其它供电没有!于是换南桥!换完故障一样还是一接电源直接到0.6几!但供电都出来了!1.8V  1.5V  0.9V  1.01V  1.05V 都有!还是自动开机掉电!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8-1 11:05):
这个显卡供电是0.96V 吗

网友:
和我手里的SL410现像一样,但南桥好像不烫,屏是碎的。

网友:
肯定有元件烧坏,小短

网友:
换了南桥后南桥还烫手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我的是没有CPU供电,换了供电芯片,解决了。。。。上电到0,3一会掉电,这是正常板子测的结果

网友:
楼主说的不怎么详细啊 你开始说南桥发烫后来换了个电压都出来了 那我问下南桥是否还是发烫呢 电压又都出来了没啊 包括所有电感电压和一些二级电压之类的 说实话真的没懂你的意思 不过这情况的话估计要是我肯定会去查二级电压之类的 掉电么 很多都是缺电压或者某组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A:
可以考虑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刷下BIOS

bios 刷过了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供电部分有没有元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