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毛病AOC 916sw+ 电源灯微亮,不加电,,,

楼主(2012-07-31):
奇怪毛病AOC 916sw+ 电源灯微亮,按电源开关不加电,,,主控板 5V,3.3V都有,不换主控怎么修????求大侠楼主高手指点啊   。。。。。。。主控板号  715G2498-2-2

网友:
显示器你还修驱动板啊,直接 换板,也就几十元.

网友:
先刷程序。刷不进就换RTD2120。再刷。

这种板改板最好改了。

网友:
刷刷刷刷程序是最好的现在。

网友:
这个要找出问题的故障点才能说后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