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不亮

楼主(2012-07-31):
今天接一台Y450开机电源1.03A没有跳动。内存上和没有上是一样的。安倍没有跳动。。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么问题。。那位遇见过求指教。。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吧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把主板电池拆下来放一下电试试,再就是加焊北桥。

网友:
BIOS也刷过依旧。。北桥也重做了一样。

网友:
00 啊,放电

网友:
cpu  没有跑马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那块  这机器就那问题

网友:
看看 USB供电 会有惊喜哦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块Y450跟你一样的问题,你修好没啊,什么问题啊?Y450就是垃圾,问题多得很,我想明天刷个BIOS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