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7-31):
同行送来一台明基19寸宽屏显示器,说打不开,我接过插上电源一看,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心想,这肯定是电源板在搞鬼,迅速拆开,取出电源板,目测之后没发现明显烧坏和电容鼓包等,上电后测得12V电压有输出(这个电源板是只输12V一组电压的),看来问题并不在电源板上,可能是解码板出了问题,取出解码板后,两眼发呆很久,看不到任何明显问题,开始拿着表笔测各芯片的供电电容\电感的对地阻值,此时有了意外收获,发现一个小贴片电容短路了:如下图:

这是一个由12V转5V后给驱动芯片供电的电路,一开始还以为是芯片挂了,可取下芯片之后还是短路,直接下电容后,阻值恢复到了700多正常了,原来是小电容短路后,将5V电压拉低造成,害我白拆焊了一次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个相同大小\颜色的小电容换上后,连接电源板和屏,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和屏都亮了.呵呵,直接装起来,测试OK....

网友:
真是高手,这都让你找出来了;如果来个实物图就更完美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都有!

网友:
增强高频旁路作用的大电解并小电容,实在沒有,也可以不装。

谢谢指教...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碰到的明基液晶都是芯片坏。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很多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型号都挡了

网友:
楼主 难得一见的人才啊

网友:
我真的就不明白了  lz你怎么确定的那个小电容短路的  它短了同一线路的其他元件不也短了嘛  上次也有这问题不过那人没鸟我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要是就直接换板了,呵呵

网友:
楼主不厚道
芯片型号都挡了

网友:
每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