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联想G455AX(AMD CPU)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2-07-31):
火冒三丈~
同行送来一台G455AX AMD CPU的,拆机裸板上电,电流有跳变,过了内存,感觉过了显卡,就是不亮,用的指针电源表,最后停在大概1.7A左右~~
明显的显卡问题吧~果断拆了显卡,重新植珠,杯具,显卡爆了,
淘宝上订购了一块,等了两天,今天收到了,上BGA返修台,做好显卡,杯具,不走字~
想到有好有些AMD的板不上BIOS电池,不走字,焊上BIOS电池,走字了,和先前一样~
上论坛看看,有几个这样的案例,有的说刷了BIOS好,有的说做了显卡就好了~
想到没上BIOS电池就不显,量了下BIOS电池电压,只有2V左右,电压偏低,换个电池上去看看。结果奇迹出现了,亮了~
装机,拷机,没有任何问题~
真无语,BIOS电池没电,居然不显~走了这么多弯路~
AMD,你大爷的~
cpu
同意楼主:
0.0
斗SHHJ

网友:
陈祖平
什么AMD的,INTEL的我也遇到过,联想V350,不上CMOS电池,时开时不开,开10次有4-6次能行,上CMOS电池每次开机都OK。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必那么大火嘛
同意楼主:
4.0
御猫
同意楼主:

网友(2012-10-02):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7-31):
加热ATI 的显卡时要注意控制温度哦

网友:
有时修机是挺火的,呵呵

网友:
LZ这一台机器,发了几个网站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是联想我见过的唯一一个AMD滴,联想的机子AMD的不多啊,就是今天我还换过和楼主同型号的机子屏, 一般电流要到2.1左右才会亮的

网友:
经验都是这样慢慢积累的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以后会经常遇到的

网友:
正常,什么问题都会遇到的,呵呵,

网友:
这机南桥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般我们拿到机子能不是100%问题 就先会刷BIOS
同意楼主:
3.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哦,有点奇怪...

网友:
积累经验、、

网友:
AMD需要一个RTC电压才能正常,这基本是常识了
kernxn
也并非全部.

网友:
楼主不要火了。时间累积经验。

网友:
呵呵!LZ我们会记住你的经验的!

网友:
AMD的板CPU电池很关键了

网友:
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子的 显卡被上家修过 上到1.7以上 也是感觉显了 coms电池也像楼主说的换了 诶 依旧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呵呵 真是奇怪的问题啊! 悲剧 ASUS 的AMD的 F8TR好像也是不上BIOS电池 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不管怎么地,能修好就行呗

网友:
别说AMD,INTEL的810,815年代BIOS电池放光了就不开机

网友(2012-09-05):
按上不说CMOS电池时,主板3V电压也会给RTC供电,但为什么不上电池时就不行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检测卡?

网友:
AMD是在为人类创造收入

网友:
会不会是放点好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