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gfx一般指什么?

楼主(2012-07-31):
很多图中都有GFX这个电压,有的图中还有几个不同的GFX电压。

网友:
有没有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个很高深的问题?

还是个不值得回答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可能没人知道吧?

网友:
独立显卡电压

网友A:
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吧   楼主应该都是老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吧   楼主应该都是老鸟了

请教这是由什么英语单词简化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