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WG94K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一台美格WG94K冷机开机半小时后会黑屏,关机再开机就能正常使用,过3到15分钟又会出现黑屏,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出现。请问大侠们,这是哪的问题!谢谢!
再补充一下:就是在黑屏之前,灯管会闪,也就是屏会闪,闪几秒后就黑了。

网友:
黑屏后电脑还开着吗,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正常不?
正常的话,查高压部分;不正常的话,电源高压、驱动板一起查

网友A:
黑屏是指示灯什么颜色,?黄色?那时没接受到信号,颜色不变的黑屏,多是灯管老化,性能不良造成高压保护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灯管不良,但是没完全坏

wo yudao guo 半小时后黑屏的,开机就亮,亮了又灭

网友:
我在用外置灯管来试,。谢谢,美格的液晶机器没修到过,你有这个机型的手册吗,发上来一下。
还有这个机器上下处装灯管的地方,热度太高,有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指示灯什么颜色,?黄色?那时没接受到信号,颜色不变的黑屏,多是灯管老化,性能不良造成高压保护了

黑屏时,信号指示灯是绿色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