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开机显示器有字行显示,不自检

楼主(2012-07-31):
朋友一台老式联想电脑主机开机不自检,但有字行显示、停止不动。杯疑主板有问题,拆下机箱侧板,发现灰尘很厚,用电吹风清灰尘,干净后,测电源各输出电压都正常。清洗显卡槽及各插座,当清理CPU散热风扇时,发现风扇叶转不动,肯定该风扇以损坏。按原规格换好后,开机后,一切正常。小结:有于散热风扇的损坏,造成CPU过热保护,所以开机不自检的故障。

网友:
呵呵,台式机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散热不了,死机了吧

网友:
呵呵  电脑要定期清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