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维修 PG 0v

楼主(2012-07-31):
一杂牌电源。维修价值不高。我是新手就当是练练手。

   客户那里换过来的电源 ,

   短接 绿线-地线 没反应 , 果断打开盖子 一看大电容都挂了,小电容也挂了些。首先换了 大电容200V 330uf
小电容 全是换的16v 1000uf 怕后级有短路 先在保险处借个灯泡。 插上220v 灯泡一闪 说明后级没有短路。
   在尝试短接绿线-地线 还是没反应。
      在进一步的代换 换了494 339 和大电容旁的电阻 150K的 换了一对200K的。(有一个150k的电阻挂了 )   短接还是不行。。在看看副推动管。  2个i3007 有个挂了 又换了一对。
      在短接 绿线-地线 风扇不装 上到板子上面 一看 CPU风扇能转但是不跑码。电源风扇还是不转。

   求指导 这是为什么?
      参数:
       空载下
绿线  4.43
紫线  5.24
       接负载(不开机情况下)
绿线  4.88
紫线  5.18
        开机情况下
其他电压都正常
PG 0V左右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不跑码  (刚刚有一下开机了有显示了。电源风扇还是不转,这风扇估计坏了)

网友:
没PG. 均压电阻和300V正常 ,就是339和PG线周边元件问题.

网友A:
这个已经修复。。估计是我换的那个339有点问题 换了个 现在好了。
     版主 请问下  我现在有个长城300P4 开机就有啸叫。好像是变压器那里发出来的。。压某个变压器的话 啸叫的声音有变化。 是这个变压器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这个电源带主板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能开机 但是不到1分钟就自动关了。

网友(点评):
查推动管开关管和周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修复。。估计是我换的那个339有点问题 换了个 现在好了。
     版主 请问下  我现在有个长城300 ...

均压电阻的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1W 150K

网友:
150K 大于可以吗?

网友:
都是200K也可以

网友:
倒着跑线路啊!

网友:
只要输出的各项电压接近标准值就可以了,如果输出的电压正常,电源内的风扇电线焊接良好,不转就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可用手转动试试。
如转不动就是风扇锈,卡住了。其它的是风扇上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