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2-07-31):
联想SL400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待机0.01-0.02之间跳动,我把主板拆下来,再试机能开机,而且亮了,再关机开机,又开不了了,再等一会又能开机了,把开机芯片加焊了一下,也是一样,有时候连续开机都可以,有时候就开不了,按键 没问题。真想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重点查温控部分,很多SL400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很好的主意给你,100分之100修好~换板^^

网友:
可能与温度有关系吧,换个CPU试下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是不触发还是没显示,电流怎么样?

网友:
CPU风扇不要上紧了呀

网友:
是不是南桥rtc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就是不触发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