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集显好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接到一台联想T60 集显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不能开机。拆机 量各大电感,无短路,
上可调电源 触发0.4掉电,看了下帖子,大多都说 换5V的电容就行,就试着换下看看,换完之后 触发 果然电流上去了。
开机顺利进入系统,测试下机子先,本来还想用机子听下歌,哪知道一打开无线的开关 就马上重启,然后就到WINDOWS画面  ,之后还是一直循环,把无线开关关了,就又正常能进系统了,奇怪。 测量无线插槽所有供电都正常。不会弄了,请教下有过类似维修的师傅。

网友:
无线网卡有问题???

网友:
今天还是没什么思路,求师傅指教下

网友:
卸在无线网卡,用USB的无线网卡吧,扩大了故障范围就麻烦了,网卡也便宜

网友: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