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个电容190V,一个0V

楼主(2012-07-31):
如题,今天修一个电源,大电容一个电容190V,一个0V,总电压也为190V,把我整迷糊了,大家说下,什么样的故障会形成这种现象

网友:
均压电阻,查一下。。。

网友:
电容和均压电阻坏了吧???   220V整流后没有滤波 就是200V电压

网友(点评):
大电容怎么会把电压提升到300v左右?滤波能提升电压?那5vsb经过滤波电容才变成5vsb的吗?

网友:
交流220*根号2,就是输出的整流后的电压,电容只是起滤波和平滑电流的作用,在相位上提前电压90度。

网友:
5vsb本身就是直流,滤波后当然还是5v.

网友:
均压电阻和与大电容相连的两个管子都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提和原理对上了,起因是一个电容失容,根据分压原理,大电容反而分压低,所以坏电容上有近200V电压,又因为整体电容串联电容接近于0,失去了滤波功能,所以并不出应该出的300V,而只出了没滤波的200V

网友:
和两个大电容并联的两个电阻有一个坏了。

网友:
均压电阻损坏、容量减小或短路、开关管一个击穿、整流桥坏一个臂、都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