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7-31):
HP 6910p 用电池能开机   只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进系统  系统下也不能充电  是用电池开机的    只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  开起来灯亮了几秒后  就灭了  客户在吹啊   急急急   往师傅们帮小弟看看啊   真的很急

网友:
换过适配器没

网友:
先确定电源有没有坏先。。如果不行的话  肯定是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A:
隔离保护那边有问题咯!

网友:
看看适配器坏没?再查公共点电压到适配器的电路,看看acin信号如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那边有问题咯!

隔离保护在哪里啊   本人是新手   请教一下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了。。适配器到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