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线、供电线、亮度控制线怎么确定?

楼主(2012-07-31):
想为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更换高压部分,但是不知道怎么确定这三根线,请大家帮忙啊。
开关线、供电线、亮度控制线

aoc990s用的

网友:
你自己量下     一个地线   一个信号在通电的瞬间有电压一般 小于5V  另一个就是 主电源啦    有时候还要接一个  信号线

网友:
你可以找随便一些液晶显示器电原理图来看一下,控制方式大同小异。

网友:
供电线 一般通过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出来的12v以上吧,开关线 一般是通过一个或者两个三极管到高压板那边去的,地线这个应该好找吧。剩下的一根就是亮度线了。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12v以上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我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一体板没有改过,怕改坏了,

网友:
板上都有标示的吧

网友:
不管标没标定义我的查找方法  先找到电源+ -极  在就是找开关信号线  这条线一般进入高压部分的三极管基极控制IC的供电  (这很关键)剩下的当然就是亮度信号线了。

您说的是高压条的那几个口怎么判断吧,那个我知道,买的高压条上面都写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板子那几个根,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
楼上所说极是。

网友: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几根线的电压也不正常
3.0 3.2 1.9 5.0 5.0 0 3.3 0 0
看资料,应该有个大于12v的电压,我的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个12V是直接送入高压高压部分的

网友A:
这几条线是去驱动板的。12伏是供给高压的因此12伏这个电压你需要在电源板上去找。也就是耐压是25伏的电解电容那一个电压。用表量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点评):
哦,呵呵,找到,13.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条线是去驱动板的。12伏是供给高压的因此12伏这个电压你需要在电源板上去找。也就是耐压是25伏的电解电 ...

还有个问题,原高压一体板还需要拆下的元件都哪些,把那个高压包拆下去,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B:
告诉你吧  你图上不是有一排线嘛  这一排线是连接驱动板的  这些排线插头附近的这些电容  找电压最大的那个 一般都是25V 的 当然也有35V的   就是这颗电容的  正极和负极  就是你要找的 改高压的 正负极供电和接地  另外就需要找开关了  你找那一排线的插头地方 肯定有写ON/OFF的 这个点就是开关了 没有标的话 只能从这几个地方量了 一般是3.3V 按下开关键有跳变  另外重要的是 改高压后 最好要把原来通往高压部分的 供电切断  需要找到通往高压的保险或者铁丝导线 把它去掉 。讲的够详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吧  你图上不是有一排线嘛  这一排线是连接驱动板的  这些排线插头附近的这些电容  找电压最大的那个 ...

好,谢谢,找到那根线了。
但是好像电源板还是有问题,还开关键对不起作用。灯管一直亮着。。

网友:
哎 12V如果也坏的话还不如直接换高压电源一体板好了 反正价格又不高

网友(点评):
12v好像没坏,灯管一直亮着,是那个开关键不起作用

网友:
这个好改吖。一个12V 。一个地。一个3.3V   。3.3V要接上信号线才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谢谢,找到那根线了。
但是好像电源板还是有问题,还开关键对不起作用。灯管一直亮着。。

不起作用 要么开关键坏 要么 你开关的那个线没接对  仔细找找ON/OFF的线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起作用 要么开关键坏 要么 你开关的那个线没接对  仔细找找ON/OFF的线  祝你成功!

开关键没坏,因为电源灯会亮会灭。
o/f键,我基本上把那一串的都试过了,除了地线,还是不行。

网友:
一般是红供电,黄控制,黑地线

网友:
看了你发的这个帖,感慨万千啊,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但是,不说两句了又感觉很对不起你,因为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你说你除了地线没有试以外,其他的都试了,还是不行。我真的有点无语了。谈谈我的见解吧。
1.首先了解清楚你现在这个一体板的电源部分是不是好的?(一般品牌机一体板正常的情况下是12V/5.0/GND的结构,两组电压输出给驱动板。如果你电源板没有12V输出端,说明驱动板只是5.0V供电。12V只是供给一体板的高压条的。)
2.如果只是改通用高压条,要确定这个高压条是不是宽电压输入的?(一般通用高压条的输入电压9--18V电压)
3.改通用高压条时,只需要将电源板上的12V/GND接入高压条即可。
4.驱动板上的ON/OFF(有的是ENA)飞线到高压条上的ON/OFF(有的是ENA)即可。亮度控制(ADJ)不接都行,不碍事。
5.确认无误后,方可通电试机。

网友:
1、电源应该是好的,12为13多点,
2、高压条是宽幅,灯管能亮
3、本人已学习了
4、这块板子上没有开关标记(o/f ena)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源部分是好的,12为13多点,
2、高压条是宽幅,灯管能亮
3、本人已学习了

"电源部分是好的,12为13多点"............是否有些不正常哦,带负载看看,负载后电压不低于11.5V就OK。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on/off信号--这个信号是由高压控制芯片14脚那个控制开启of/off信号的!SW信号。

网友(2012-09-04):
应该是没有信号控制的,我也改高压,客户说问题不大,就常亮,就三个引脚,都试过了
,都不是控制信号的,就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