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s22a300b 黑屏

楼主(2012-07-31):
如题三星s22a300b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led灯死活不亮,开机瞬间可以测到升压电感25v‘40v’掉到14v有2次这样的跳变,屏幕没任何反应主板程序已经刷过了。
黑屏
三星

网友:
打一下LED灯正极对地的二极体值,跑一下到芯片相应引脚的线路看 是不是开路了,还是芯片损坏了。LED灯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
我的这个是连到屏上的LDE接口开焊了,和你的描述一样。补焊OK

网友(2012-09-01):
请问楼主你有这个机器的bios资料吗?

网友:
你好 三星s22a300b显示器MCU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2015-06-11):
LED的不太好弄啊,一见它就头痛

网友:
背光条坏了,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