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IO 82801GB和82801GDH能通用吗。??

楼主(2012-07-31):
台式机IO 82801GB和82801GDH能通用吗。??都是联想品牌机G31板子上的

网友:
有这种IO?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网友:
笔误了吧不能通用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写错了,是南桥
南桥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可以通用,这种联想主板两种桥都有用。

网友:
楼主是南桥吧???????????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IO吗???

网友:
应该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