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AMD的求救。。。。

楼主(2012-07-31):
今天接个DELL N5010机器 AMD的CPU ,测下,电流到0.45上不去。直接拆机,看CPU供电芯片。ISL6265被加焊过。裸板上电。0.23,测CPU供电ISL6265条件
1脚、5V   2脚 PG  OV  6脚 EN 3.3V请问还需要什么条件?还有这个是CPU电压问题?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北桥挂了吧,看看1.1V的阻值。这机器太容易挂北桥了。散热不行。

网友(点评):
什么叫1.1V的阻值啊

网友:
1.1V的二极管档压降。

网友B:
VIN VCC 都需要测量的吧

网友C:
22  ,48  脚都要的,查查吧,

网友:
换了CPU试试  不是CPU 有可能是北桥吧

网友:
修这块儿,楼主小心烧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  ,48  脚都要的,查查吧,

22 48 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 VCC 都需要测量的吧

测量过了。都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挂了吧,看看1.1V的阻值。这机器太容易挂北桥了。散热不行。

北桥挂了。也会不出CPU电压?

网友(点评):
自己看电路图吧,1.1V的PG去干吗了。

网友D:
3脚还有一个3V 的电源好信号。才可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脚还有一个3V 的电源好信号。才可以。

那是最后发出的,我想问下,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没有这个,CPU就没有供电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   AMD爱坏CPU

网友E:
6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6脚有没有电压!

有啊,3。3V 6脚EN信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