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开机掉电到无显求助,

楼主(2012-07-31):
  机型:HP 541     板号:6050A2229401  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到0.7掉电,拆机量CPU电压不出,条件测过OK ,上电的时候CPU供电芯片ADP3208 发烫,换一个,(中间有个小插曲,换了个坏的,导致反复重启,重换了一个好了)现在是开机到1.0几,但是没什么跳变,LFRAME 只有电压的上升没有波形,量ADS 好像是有一点波动,bios上SPI_CE#  SPI_SI   脚无变动,3脚8脚有供电,不知道查哪了?CPU 复位时钟好信号都有,就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排查问题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