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90p五代机求助

楼主(2012-07-31):
如题,一台hp的机器  街上原装适配器 电源灯闪橙色灯,无3,5v,按键有3.3短接无效, ec是kbc1091
3v,5v,有tps51120控制,测51120 的12,29脚 en1, en2无电压,这两个信号是有io发出的,测io几个必要条件基本都正常,就是ADP_EN 这脚没电压,从坛子里搜了搜说应是高电压

求助这个信号被拉低了应该从哪着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看不懂

网友:
拉低了就烧看

网友:
是拉低了,还是没发出?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楼主,拉低和信号没发出是不一样的,建议楼主把发出信号的引脚断开再测,如果没有电压,说明芯片本身有问题,如果有电压说明下一级有问题

网友:
如果q20导通了,会拉低,或者后面还有会拉低的,你这个图没看到

网友:
1、先查ADP_EN#(U80B的7脚)是高是低
2、如ADP_EN#是低电平,就得查+3VL,R137,Q20,D13如都正常就可判定IO损坏拉低的
3、如ADP_EN#是高电平,测80U的5、6脚的电压高低来判断相关元器件的好坏

网友:
你看看Q20管子是否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