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显示器在最佳分辨率下显示变形

楼主(2012-07-31):
奇妙,显示器在最佳分辨率下显示变形

我的显示器是飞利浦222el型22.5的,说明上的最佳分辨率是1920 x 1080,我安装系统后的自动分辨率设置的也是这个。可奇怪的是,在这1920分辨率下,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是上下变形的,图像上下拉长变形,正常的脸能拉长成马脸,每一个水桶腰都能拉长成水蛇腰。。。。

分辨率设置成1440 x 900后,显示的又正常了,没有再拉长变形,可是在1440下显示的图像没有1920下清晰细腻好看。

请各位大侠帮忙,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主机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也许就是分辨率的事

网友:
换过主机,还是会上下变形,显卡应该不会吧,才刚新配置的电脑。

网友:
N卡A卡,显卡和驱动有问题吗?
新显卡也不一定完美无缺吧。

网友:
驱动更新到了最新的,还是这样,真的是显卡么。。

网友A(2017-02-27):
求分辨率不对是刷哪个芯片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分辨率不对是刷哪个芯片的程序

先刷一下主程序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拍个驱动板的图片,我帮你看看哪个是你说的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