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32寸 屏显示图像跳变

楼主(2012-07-31):
屏幕只有上面1/4范围显示正常,下面3/4图像跳变,,,,,

估计是屏问题……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外接如果正常  那就只有屏或屏线

网友:
屏的可能 性比较大,不过看看屏线,再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点屏吧,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屏线也会出现的,先换屏线试

网友:
拍拍试试能好吗,能好就凑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