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19寸液晶,显示一下黑掉

楼主(2012-07-31):
菲利浦19寸液晶,开机时,英文字母部分能显示,后面进系统就不显示了。
关掉显示器电源,再开,显示一下画面,不到2秒又黑掉了,大概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LCD的吧,通病,可能是电容失容,灯管,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大,上几天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高压条保护了,分组查灯管电流或者高压包假焊,等等

网友:
电拆开看下,电容,高压板。。。

网友:
重点查灯管、高压板。再查电源。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