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经验,献给新手(老鸟勿喷)

楼主(2012-07-31):
我做BGA的心得,跟新手分享下,至于大师傅们,看了如若做的不好,请指教。

1,拔桥

A.准备好必备物品:拔桥专用弯镊子,单边平镊子(注(镊子底下一定要平,不要有弯尖,否则会划伤主板  线路)((以上均DIY制作),助焊剂(用得到的貌似就这些了)。

B.先把板子上不耐高温物品清理掉,再用平单边镊子剔除桥、芯片周边保护胶(有的有,有的没有,看板子情况)

C.上BGA,(一定要架平,拉紧,否则板子易变形)

D.设置温度,启动BGA。待温度到100多度的时候加助焊剂(方便取芯片)   温度差不多的时候用准备好的镊子去轻推下芯片,看动不动,如果推动了,就把风筒移到旁边,用镊子取下芯片。(一定要小心,不能碰到周边电子原件)不要关BGA,让其迅速冷却主板。(主板不易变形)

2.清理和植株

A.拿下芯片待其冷却下来后,推干净残锡,先抹部分助焊剂(一定要均匀),固定两三个点,待固定好了,再抹助焊剂,(还是要均匀,量要少,后面还要加))上钢网,给锡珠,待弄好后取下钢网,看有没有掉点,若是掉点儿补好,用热风枪吹,(温度适中,高了芯片鼓包,低了没反应)吹的时候不能对一个地方,手要一直动,循环吹,待锡珠焊好后放一边让其冷却。

B.拿下主板(这时间已经冷却好了)清理焊盘,(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上BGA连点)清理的时候用烙铁拖力度适中,(不能搞露铜,露铜搞不好还要飞线,挺麻烦)清理好后,用洗版水洗洗干净,再抹点儿助焊剂,(均匀适量)搞好后主板放一边

C.这时芯片已经冷却好,再用热风枪给芯片稍微预热下,(方便抹助焊剂)适量稍微多加点儿助焊剂,再用热风枪吹锡珠,待看起来光滑圆润就好。

3.上BGA

A.先检查芯片是否有掉点或其他问题(有的话处理好再进行下面的步骤,没的话再看下一步)没的话就放到主板焊盘上,一定要对好焊盘,检查仔细,再上BGA,固定好主板,再检查一遍芯片有没有对好焊盘,没的话摆正对好。

B.待搞好后开BGA,开灯看,等到温度差不多的时候,锡珠就在动,同时助焊剂也往外溢,这是就差不多好了,再吹一分半分钟就好了。关BGA,待冷却。取下主板装机测试。

以上是我的个人心得,不代表基地,不代表CCTV,  主要是分享给新手,高手们看了若做的不好的请多多指教
最后强调,勿喷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A:
我就一个细点的一字批和一把细的尖嘴镊子搞定,不用弯的

网友:
剔除保护胶用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个细点的一字批和一把细的尖嘴镊子搞定,不用弯的

尖嘴镊子好用么??拿的时候不会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嘴镊子好用么??拿的时候不会掉吧

不会啊,移开BGA上风口,用一字批顶住芯片一边,用镊子轻轻夹住芯片就起来了,一字批主要是为了防止用镊子的时候,芯片移动不好夹,我以前那师傅教的,刚开始我也不习惯,用几次就顺手了

一字批顶住芯片一边,用镊子轻轻夹住芯片就起来了. 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针对于新手来说,应该不好搞吧

也许吧,刚开始我用尖镊子剔,把线搞断了,后面发觉针还好一点,因人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吧,刚开始我用尖镊子剔,把线搞断了,后面发觉针还好一点,因人而异

嘿嘿,那真是人各有命呢

网友:
有些胶不好启。特别是黑胶。买把弯的手术刀。那样好弄

网友:
弯的手术刀高, 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受用了!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D:
最好楼主上图

网友E:
还没有用过BGA,有点怕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受用了!

嘿嘿,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楼主上图

没相机那高科技玩意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用过BGA,有点怕用的感觉

不要紧的,用了就知道,很简单

网友:
一般就是一把尖镊子、一个螺丝批搞定

网友:
受益于楼主们的好方法。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个细点的一字批和一把细的尖嘴镊子搞定,不用弯的

还不如用针筒带吸盘的那种更好用在工厂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用针筒带吸盘的那种更好用在工厂就是这么搞的

那真空吸管用不惯,大点的芯片老是掉

网友:
高手云系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编辑得很工整,看得舒服!目前还没有料,只是略看了一下,等有了BGA再慢慢加强学习!

版主过奖了,,看了很多有关你的东西呢,,,,怎么说呢,就两字,     加油      、                         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