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的本,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7-31):
Gateway Z06 版号为[gtway] da0z06mb8d0的本,开机屏亮一下就灭,能进系统,屏是LED的,故障分析:应该是LED控制电路,或BL输入控制的故障,拆屏,这个LED控制电路是在屏板上的,开机测量LED供电19V正常,开机BL控制电压1.8V,这个不正常,应该是3.3V才对,于是查找这个电压低的原因,拆板上电,这时不知道怎么搞的,电流突然增大,保护,马上断电,然后再通电,坏了,待机电流0.3,不开了,那个地方烧了,发现CE发烫,型号是华邦的WPCE775LAODG,真倒霉,于是换了个同型号新的EC,上电能开机了,但开机电流到0.92停留不动了,晕!这是为什么呢?郁闷中,哪位大侠帮帮啊?

网友:
裸板点机要小心点噢。是跳变到0.92,还是一下就到了。

网友:
一下就跳到0.92停留

网友:
楼主分析得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运气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