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映泰NF520-A2 SE,烧我打值卡和内存。

楼主(2012-07-31):
这是我朋友送的我主板。我现在在学习维修。在商城买了很多工具。我拿到主板的时候是不亮。我内存供电有时有。有时没有。我把我的内存打值卡插上后。通点。感觉有点焦味。但是不知道从那儿发出的。插上打值卡的时候短路开关针机器无反应。然后我测量FP6137A各脚全通路,当时放下。。饭后我又把打值卡插上。测。内存具然有1.8V供电。我把上把真内存放上。开机能亮了。我重启一下又不亮了。我重启短路开关机的时候CPU风扇不转。很安静。只见我的内存冒烟了。我拿下一下197.198都烧黑了。内存插槽这两针位置也黑了。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我的打值卡的197角。也黑了。就止放下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大概是什么问题。是6197A坏了吗。我要不要把内存插槽也取掉,我的内存和打值卡还能把金手针修复吗。

还想问一下我画方框的那个元件叫什么,我在网上查他的上面的标识。查不到一点信息

网友:
全通了别怀疑了这个芯片短路了,你量量有没有0.9v

网友:
先量下电感那边的对地阻值,再空板上电查电压!提前是把所以供电的对地组织都查了没问题再上电,空板!

网友:
金手指是可以补的 听说要几十块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或者是连线了!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用刀子拆个金手指 然后用502粘上 点下焊锡就好了哦 不要什么钱吧!至于那芯片换了吧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找一根废内存,把芯片全部摘掉,自己diy一个阻值卡

网友:
DIY一个阻值卡很容易的,何况你还有原来的作为参考,
又能练习热风枪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