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0G不复位维修(考验AMD时序的)

楼主(2012-07-31):
直接上图

华硕中最垃圾的板子
插电开机,复位灯常亮
说明主板无复位
无复位有好几种情况:
缺少某项供电,或者时钟没工作,再者就是南桥没工作了(即:VRMPG、ATXPG等)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无

CPU供电无
HOHO~,难怪主板无复位,原来缺少CPU电压啊
因为是AMD的板子,和INTEL的上电时序不一样
所以我们维修的时候,不能和Intel的搞混了
AMD时序是先有内存再有CPU供电,再就是---桥、总线供电
所以要先修CPU供电,再修桥供电(而不能先修桥供电)
无CPU供电,查电压管理芯片
有VCC,无EN

图纸,只能跑跑线路,一般都是经过小三极管或者小场管
跑线得知,EN脚和小场管的C极相连,E极接地
是场管,B极必须有个控制电压才行,这个电压不能太大(太大就完全导通),也不能太小
因为EN一般在1V左右
量下场管的B脚,电压无电压
跑线,B极与103的电阻相连
电阻另一头有12V的电压,难道电阻坏啦?
打下阻值

阻值正常
那肯定是空焊了
取下电阻,重新焊接
上电,既然跑码了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因为三代的板子比较新,没有三代的内存,后来接了根三代内存
跑完,正常进系统,忘拍图了!

补充内容 (2012-8-1 13:55):
写错了,心里想着GDS场管,却写成BCE三极管了

补充内容 (2012-8-1 14:02):
下次会写得更详细些,分析更彻底点,毕竟接触主板维修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谢谢各位兄弟们的指正和引导!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2.5
楼主不容易呀,不过AMD是先有内存供电再有桥供电,然后才是CPU和总线。搞反了
别黑华硕啊
明明是映泰的主板
楼主才接触主板两个月便能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实在是难得

网友:
楼主改天发个用你的示波器修好主板的帖子吧 支持++

网友:
B极有高电平,应该会拉低EN才对啊?莫非是PNP三极管?C极上拉是多少?
说实在的,有点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时序一直是搞混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小场管的G、D、S极吧... G极与103电阻相连.

网友:
虽然我主板技术不是很好  但是总体都看得懂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跟楼主情况一样...只是我的是MSI的..起初我以为是先修桥供电...看来搞混了..把INTEL跟AMD搞乱了..明天就着手修....在这谢楼主的提醒了..不然自己把自己搞进死胡同了...

网友(点评):
AMD的供电顺序是 内存 ------》桥-------》CPU--------》总线

网友:
顶一下,同学技术不错,我今天修了一块精英AM2主板,也是无CPU复位,是桥供电异常引起。是1.2V供电场管不良,此管的故障非常神奇,G极有10V驱动,D极有1.2V,就是S极被拉低,把S极挑起,电压出来,压下去又被拉低,刚开始以为是桥短了,但S极被拉低的同时,D极居然不被拉低,于是换了个管,就修好了。。。

网友:
amd是先有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cpu供电 总线。。
这板子隔老远都能看出是映泰的,怎么楼主就说它是华硕呢。
MSI
映泰的主板硬被你说成华硕的。我累个去

网友:
我就不加分了,因为你这贴子有两大错误,看来你学习时没认真学

网友:
开启的那两端应该都是有上拉的吧CPU供电IC那端和MOS管的另一端应该都有的

网友:
场管还有BCE三极吗?

网友:
楼主不用图纸也能修好,AMD的时序真的了如指掌,学习了

网友:
好贴子。学习了

楼主下次不要再灌水水了

网友:
上次修个  映泰的A880G    有cpu供电   无桥供电    加焊桥解决的     后来没几天又烧掉了    烦啊

网友:
AMD 的主板加焊桥解决点不亮,无复位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想知道这块板子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来自哪里???请LZ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不是映泰的么?

网友(点评):
的确是映泰880G 敢觉880G 还是应该不错的啊,板载HD4200以上的显卡

网友:
楼主这张是映泰880g的板子 不是华硕的,这个板子爱坏这个排阻,担心换了后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网友:
原来这主板的时序是这样区分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太感到了!!”AMD时序是先有内存再有CPU供电,再就是---桥、总线供电 “这句受益了!

网友(点评):
他是错误的,感动什么呢

网友(点评):
此版是AMD的CPU,而且北桥也是AMD的,难道会错? 不是NV的板,之前我拆开北桥的散热片,所以才敢这么说的,请饼哥验证

网友(点评):
楼主是对的,我是刚来的,点评的是错的

网友:
AMD的时序还真得了解一下,没修过

网友:
不错啊,维修思路清析,但是场管好是GDS,而不是BCE,BCE好像是三极管吧!

网友:
AMD+NV平台,VCORE_EN是桥发出的。 AMD+ATI(SIS)平台,VCORE_EN是桥供电转换或ATXPG控制的。望改正

网友(点评):
VCOREEN是VDDA和内存供电转换而来。不是桥的主供电。

网友:
上电时序不都是先上内存-北桥-CPU的吗?还分芯片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