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速度很慢很慢

楼主(2012-07-31):
主机的配置是AMD  5200+  2G内存 以前开机进系统要十分钟,mhdd扫了下硬盘,硬盘延时比较大, 就重新发了块硬盘,硬盘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又换1块还一样,串口,并口的硬盘都试过,很慢,装系统也慢,进系统也慢,系统也换过,还一样,用不了,是哪儿的原因呢?

网友:
对了,进winPE也很慢,很慢。。操作起来也很卡很卡。。。。

网友:
查一下声卡 网卡 还串口芯片 还有时钟芯片

网友:
用多少时间了  可能主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下排线试试,要么就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都换过很多块了,肯定就不是硬盘问题了,找找主板或者内存等原因吧。

网友:
夏天首先要注意温度的问题,散热。

先清一下灰尘吧,或许有意外发现。

网友:
嗯啊,硬盘都换了很多了应该可以排除是硬盘的问题了。主板坏的可能性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