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4WA维修小计

楼主(2012-07-31):
现象:1.不通电
           2.拆机测输出 有输出但偏低 +5偏低到3.6V +14偏到10.2V
           3.一遍狂测未果
           4.怀疑s极电阻 但经检测 正常
           5.怀疑G极的电阻和二极管有不良 拆机测试 正常
      最后怀疑是pwn控制芯片问题  跟换后电压正常
在此发帖望各位同行多点经验

网友:
由于干维修的穷 手机像素不好没发图 各位同仁见谅

网友:
能说下是什么型号的ic吗?

网友:
输出电压低也和PWM有关哦,我以为是输出的那几个大电容有问题捏。

网友A:
哥们,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吗,我这儿有个机器雷打烧毁了很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吗,我这儿有个机器雷打烧毁了很多电阻。

不好意思 没有啊 机器已经交付给客户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有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