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HM55 DGPU_PWR_EN#信号总是高电平

楼主(2012-07-31):
联想Z360  HM55 DGPU_PWR_EN#信号总是高电平,我百思不得其解。

请问各位,这里信号发出低电平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今天太晚了  等明天大师傅  解答   我也等候

网友:
师傅呢,出来给徒儿点提示啊

网友:
这信号按照英文意思,应该是---GPU的使能开启信号,是哪个发出的,应该是南桥吧,加焊南桥

网友:
难道....没有师傅回答一下吗

网友A:
信号由PCH发出,换PCH和BLOS就会好,这个机器应该在自检吧,至于条件(1)给PCH供电+3V (2)PCH自检完成(3)POST程序,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会不会双显卡的.
可能这个信号是集成显示的开启或独立显卡的开启. .
有个开关的..你动下试试看有变化吗?
还有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由PCH发出,换PCH和BLOS就会好,这个机器应该在自检吧,至于条件(1)给PCH供电+3V (2)PCH自检完成( ...

机器开机瞬间,BIOS第一脚有波形。南桥+3V有供电,+1.8V有供电,也有时钟。刷了BIOS,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双显卡的.
可能这个信号是集成显示的开启或独立显卡的开启. .
有个开关的..你动下试试看有变化吗?
...

奔腾P6100的CPU ,好像是双显卡的。是独立显卡供电的使能信号,发出低电平,与MAINON相与后,转换成GFXON,作为独立显卡供电IC的开启信号。现在的电流上到0.9几安,不跑码,无显示,独立显卡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双显卡的.
可能这个信号是集成显示的开启或独立显卡的开启. .
有个开关的..你动下试试看有变化吗?
...

哪里有个开关?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器开机瞬间,BIOS第一脚有波形。南桥+3V有供电,+1.8V有供电,也有时钟。刷了BIOS,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

呵呵,机器应该还没有过保,退回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机器应该还没有过保,退回来我看看

什么意思?

网友:
毫无思绪。。。。。。

网友:
有没有人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做售后的,这个机种的板我在修,跑下码,告诉我,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售后的,这个机种的板我在修,跑下码,告诉我,或许能帮到你

插诊断卡,不跑码,有复位,也有时钟。独立显卡无供电。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有机会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贴的故障跟我的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7221